楼主(2015-11-10):
我想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定位和力矩,不用脉冲控制可以吗?有其他好方法吗?

网友A:
不用脉冲控制??就用总线啊,不然你想要怎么控制,要说出来大家才清楚

网友B:
控制方法很多,看你对精度的要求符不符合你的工艺
你不用PLC也能控制的你说是吧

网友C:
大体上讲,一般只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讯控制,另一个就是脉冲信号控制。
通讯控制的投资成本比脉冲信号控制的投资成本更加昂贵,楼主的项目预算是多少?伺服系统和PLC控制器选型并购买完成了吗?

网友D:
呵呵;力矩是不用脉冲的;
定位如果你的驱动器是脉冲型的,那么必须有脉冲信号给定;

网友E:
不用脉冲想实现定位恐怕比较困难吧,除非你用驱动器的位置控制

网友F:
定位要用脉冲

网友G: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H:
不用脉冲当然可以,但是PLC和驱动器要用同一品牌的,而且驱动器也要有串口通讯接口

网友I:
新人还是脉冲控制容易

网友J:
通讯,模拟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呵呵;力矩是不用脉冲的;
定位如果你的驱动器是脉冲型的,那么必须有脉冲信号给定;

网友L:
直接买总线通讯的伺服,这样就满足了你的要求

网友M:
转矩控制不是位置环速度环,应该可以用模拟量,我没用过伺服,但依据原理,电流环不是位置环,不需要脉冲控制

网友N:
回复 网友J:
请教大师,司服通讯难吗?用RS指令吗?能否说说大概的含意。

网友D:
瞎整;
你连伺服品牌/型号都没,问RS指令有什么用;
很多脉冲式的根本就不支持;

网友O:
做项目,之前的功课很重要。没有基础知识做铺垫,会寸步难行。伺服的定位控制,很多都是脉冲作给定,就像步进电机的脉冲给定似的。不想用脉冲做给定,就是通讯,通讯也属于数字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