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塑料薄膜电容器是近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电容器,现已成为主流产品(淘汰了以往的纸介电容器).薄膜电容器的容量上限可以很大,如电动机启动用CBB60、CBB61型电容器,容量可达几十微法.薄膜电容器主要有两种材料,聚酯(涤纶)CL型和聚丙烯CBB型.每种材料主要有两种结构;箔式CL11、CBB11和金属化CL21、CBB21、CBB22等.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从型号上看出它们的材料和结构.例如:CL21则表示这个电容器的材料是涤纶,结构是金属化.CL11型是数量最大的一种低价产品.箔式结构是指电容器用塑料薄膜和铝箔叠在一起卷绕而成,导电电极为铝箔.金属化结构是预先用真空蒸发的方法在薄膜上蒸发了一层极薄的金属膜,然后用这个薄膜卷绕成的电容器,导电电极为蒸发的金属膜(大多仍为铝膜).在同样规格情况下,金属化电容器的体积要比箔式的小.金属化薄膜电容器有自愈特性,即电容器中塑料薄膜某一点若存在缺陷,加电压时会击穿,则此处的金属膜会蒸发掉,而不会产生短路现象,从而使电容器仍能正常工作.金属化电容器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引出线是从喷了金属的端面引出,从而使电流通路很短,所以也称为无感电容器.

损耗:CL型和CBB型电容器在外形上差别不大,但在损耗这一电性能上差别较大.涤纶电容器的损耗较大,在1kHz时典型值约为50×10-4,与纸介电容器相当.聚丙烯电容器的损耗(1kHz),指标大约是10×10-4,实际上一般小于5×10-4,约为涤纶电容器的十分之一.

绝缘:CL型和CBB型绝缘性能都特别好,优于其它电容器.例如,一只CBB22型100nF电容器,其绝缘电阻可超过五万兆欧.

温度系数:CL型与CBB型电容器的温度系数大体上电机控制器厂家都为300PPM/℃左右,但是CL型为正温度系数,CBB型为负温度系数.前面介绍过CBB型电容器在温度升高40℃时,容量要下降12%左右.所以这两种电容器都不能制成精密电容器,最高精度只有±5%(J).有时候,电容器上的标记不清,若要辨别真假CBB电容器,可以利用CL型和CBB型温度系数方向不同的原理来辨别,可以用手掌型数字电容表和电吹风来进行试验.先把电容器接到电容表上读出冷态时的电容值,然后用电吹风加热电容器,注意温度要调低一点,如果电容器的容量变大,说明是CL型电容器,反之则是CBB型电容器.顺便提一下,所有的非极性薄膜电容器均为负温度系数,例如聚苯乙烯电容器.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市面上买电容器,不论是CBB,还是钽电容,还是涤纶电容,还是金属膜电容,怎么保证都是好的?漏电如何用可操作的、简便的方法测试?

网友B:
现在价格也无法分辨质量好坏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耐压仪,串电阻,施加1.2倍额定电压,看漏电流,摸摸热不热、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哦?受教了。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们晶闸管阻容吸收回路选用的3000VAC的高频电容就这么测试的。也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