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买了一个上海托克的电压表,PLC中读出的数据为D123=64,D124=236,D125=204,D126=205,转换成16进制为40ECCCCD,实际电压表显示7.4,请问在PLC中要如何处理才能得到这个数据。说明书上写着用IEEE-754
现在已经想的头晕了,请师傅们帮帮忙啊!!!

网友A:
走的是485通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B:
仿真试验了一下,H40ECCCCD是浮点数7.4的十六进制表达,看需如何利用这个数据;
编程软件查看的话,可试按浮点数形式显示。

网友C:
你说明书写的是754那你就用西门子直接的浮点处理撒。不过要看看源数据排序和传输顺序,再看看PLC传输过来是按什么顺序放但寄存器,的如果不符合浮点指令要求的寄存器排序你自己排一下不就好了。

楼主:
 4     0     E    C    C    C    C    D
0100   0000  111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1
我现在找到的规律就是把40EC的最高1位去掉,然后变成100 0000 111=7*1=7,这是整数位数,小数位数比较麻烦0 1100=0.03125*12=0.375,CCCD是小数的后面数据,忽略。
现在就是把高位那位去掉,不知道怎么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用的台达PLC,DVP60ES2

网友B:
二进制浮点数取整数部分,可以使用INT指令。
不知小数部分需如何处理,是要得到一个小数值、还是整数值,或其他。

或者说,需要用读到的数值做何运算、或何种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读过来的数据有4个,是分开的,整数位还要从二进制那边转,直接用INT貌似读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4     0     E    C    C    C    C    D
0100   0000  111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1
我现在找到的规律就是把40EC的最高1位去掉,然后变成100 0000 111=7*1=7,这是整数位数,小数位数比较麻烦0 1100=0.03125*12=0.375,CCCD是小数的后面数据,忽略。
现在就是把高位那位去掉,不知道怎么去!!!

最高位31位那是符号位,0代表正数
然后100 0000 1 (23~30位)为整数部分,他代表的是一个偏移量,转换为10进制就是129,减去127就是2.

110 1100 1100 1100 1101 代表小数位:
从左到右分别是2的-1次方.....2的-23次方,现在就是0.5+0.25+0.0625+....

然后将上面的小数部分+1.0,就得到了1.8125(当然不够准确,因为后面我没有算下去)
然后将1.8125去乘以上面算下来的偏移量,2的2次方就是4.

算法就是:
首先通过与操作,将23~30位的数据取出,然后右移23位,减去127,结果保留备用。

然后通过与操作指令,将0~22位的数据取出。

使用循环指令,计算小数部分的和

将小数部分+1.0构成最终的值,然后乘以2的偏差值次方(偏差就是上面第一步算出的)

最后使用与指令来提取符号位,判断正负,如果是负的,将上面算的乘以-1.0就可以了。

如果使用ST语言编程的话,大概在20行左右的程序。

网友B:
看到说“40ECCCCD”,以为是已经合成了呢;
看了一下台达PLC手册,DTM指令可实现两个8位数据合成为一个16位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近比较忙,请看下我现在写的,只适用于台达的!

楼主:
还有地方可以优化的,只是时间赶没再优化,写到哪算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