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我用的是松下PLC控制 松下伺服 就一个电机  先给信号  伺服ON Y1108    请问各位大神  之后就可以写入输入脉冲了吗  但是怎么写啊 能不能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感觉编程手册上介绍的不太全面   现在也不太清楚如何让伺服电机动   我想先能动 然后在学习具体如何按照需求去动  但是现在连如何动都不知道 求大神们讲解啊

网友A:
松下的好像有向导,找找看

网友B:
直接用向导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向导呢?

网友C:
有点难度,这不光是编程,还要组态硬件。我这几天没网络,等有网络了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松下的还需要组态吗?   我用的不是西门子系列的...

网友C:
硬件设置,相当于硬件西门子的组态,一个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  谢谢  这个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下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编程软件是GR  而我用的是GR7   在GR7里面就没有这种编程指令了  网上也没有相关的指导教程  使用手册上也是没有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