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5-11-10):
起重机起重提升,电机90KW,变频器应该选用多大动率的呢??

网友A:
少也的100kw的吧,要留有欲量,变频器才能用久。

网友B:
90KW的电机配高一级别的变频器,也就是变频器系列90KW的高一级

楼主:
这个是起重提升的 难道就只大一个级别就够了

网友C:
保证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选用110KW的,要外加制动单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保证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选用110KW的,要外加制动单元。
说的很对,选比这小的,变频器容易坏。

网友E:
关键是电机是不是有过在应用,如果没有,变频器按照实际使用的最大电流选择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等于电机实际使用的最大电流。

网友F:
矢量变频器

楼主:
有人说起重提升要选择2倍的,要不然溜钩。

网友G:
按2倍的容量选择变频器?太土豪了吧,90KW的马达,去选择将近200KW的变频器,不是一般的有钱。
90KW的马达,因为可以使用变频器软启动,没有启动冲击电流这个说法,唯一的顾虑就是在低速状态下输出的力矩是否足够,是否能够吊起重物低速启动。
建议使用110KW的矢量型变频器。

网友G:
起重机溜钩感觉就是刹车机构没有正常工作导致的,在重载的升降驱动系统里面,单单想依靠变频器自身的刹车电路是不行的,机械刹车机构是不可能省略掉的。

网友E:
10楼说的对呀。起重溜勾不能是加大变频器容量,那成本多高呀,而是设计好机械抱闸。当然起重机的驱动要设计好容量,不要超载运行。而变频器则是对应驱动电机的容量选型的。

网友H:
实际变频器选型很简单:如果是重载变频器,直接按照功率选择即可,没有必要加大(例如安川变频器重载变频器,我都是按照变频器重载功率与电机标配选定,运行一直没有问题,负载都是重载升降机)!
如果是通用变频器,功率需要加大一档以策安全

网友I:
如果用重载型的,比如安川H1000系列,用同功率的一般不会有问题,不放心放大一级用110KW的足够了;
当然,你是土豪,非要用200KW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