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选择的对吗

楼主(2015-11-10):
现场15个220V 普通电磁阀,如果选用断路器的应该选择多大的呢?不同时工作, 3A 的大吗?
电机7.5KW ,选择德力西25A接触器,空开32A   电缆4平方
    5.5KW   选择接触器是18A  空开20A
如果大家有不同或是更好的意见,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A:
电磁阀不知道功率无法计算电流
7.5KW的电机接触器和空气开关可以,配线4平方足够
5.5KW的电机接触器和空气开关可以,配线2.5平方足够

网友B:
电机选型没问题,电磁阀多大功率的啊。

网友C:
一般电磁阀耗电功效9W。3A断路器OK。

网友D:
7.5kW三相电机,空开可能20A就够;不记得以前是如何估算的了,应当是看起动时的负载轻重等。
但我此说没有把握。

网友E:
选择可以的。

网友F:
电磁阀应该标注有功率或电流,根据最大总电流选择断路器。
接触器、断路器与电缆选型,个人认为合适。

网友G:
楼主的选型可以的啊。

网友H:
如果这些都是常规产品的话
你的选型都没问题!

网友I:
电动机选接触器1.5倍额定流,考虑长期电流冲击可稍微大一点,

网友J:
跟是否满载和运行时间有关,如果是就2.5倍的,不是就1.5的

网友K:
选型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L:
这种选型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M:
电磁阀功率不大,一般在上面会标有功率等一些参数,3A估计足以

网友N:
所选用的7.5配4平方国标铜电缆。够了。空开32A有点小了。5.5配2.5线刚好。

网友O:
 选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