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夹的使用

楼主(2015-11-10):
出自:GB 5976-1986 钢丝绳夹
实际做法是各种各样的。

网友A:
这个得顶一下,从标准中摘来的,不错!

网友B:
这个好,长知识!

网友C:
不看字,看图学习了

网友D:
额,这个主要用在哪里?我除了在行车上看到过,其他地方没见过

网友E:
这是标准,实际情况就大不同了!

网友F:
我们电梯的绳头上也是这样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电梯的绳头上也是这样要求的。
电梯的绳头安装有标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标准里的资料性附录。

网友G:
 按照标准做吧。

网友H:
这个没做过,学习了一下。

网友I:
我们公司生产线上的拉绳安全开关也是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生产线上的拉绳安全开关也是用这种
方便上照片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生产线上的拉绳安全开关也是用这种
方便上照片吗?
这也要上图??
钢丝绳栓在拉环上(类似)

网友J:
这个……我们还真常用唉!例如:拉临时灯线,过年时挂灯笼等。但是还真不知道这个规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生产线上的拉绳安全开关也是用这种
方便上照片吗?
这也要上图??
钢丝绳栓在拉环上(类似)
这图好像没啥有参考价值啊。

网友K:
一正一反安装卡扣好,我们一直这么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一正一反安装卡扣好,我们一直这么做
这是最常见的错误,还一直这么做。这个夹子的U形圈要从绳头那边卡上去,因U形圈压住纲绳后,会使钢绳变形,当钢绳受到拉力后,此处容易断裂。因此一定要按图中所示安装绳夹,而不允许一正一反安装。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一正一反安装卡扣好,我们一直这么做
这是最常见的错误,还一直这么做。这个夹子的U形圈要从绳头那边卡上去,因U形圈压住纲绳后,会使钢绳变形,当钢绳受到拉力后,此处容易断裂。因此一定要按图中所示安装绳夹,而不允许一正一反安装。
领教了,谢谢

网友M:
这个小东东也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