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地源热泵的吗

楼主(2015-11-10):
补水泵
电源柜
控制柜
循环泵
主机
前段时间去帮忙,拍了几张地源热泵,有木有用过的,说说呗。

网友A:
德国的主机,对吗。我用过楼主想知道什么。

网友B:
国产的电控系统,还是定制的单片机板,图4怎么会有两块主控板?

网友C:
控制柜里的工艺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D:
控制器应该是转用的,这方面还不了解。

网友E:
这玩意一般般吧!
有些推节能的公司在做这个
理论上可以节能,但是实际的效果要看地域和设计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想知道什么,就是第一次见,另外对这种东西的节能效果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电控系统,还是定制的单片机板,图4怎么会有两块主控板?
不太清楚,应当是有两个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柜里的工艺还是挺不错的。
还不错,看着挺规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目前看这个的效果是不太节能,环保的话,倒是比烧煤干净。

网友A:
主要用在没有集中供热和不能燃煤的地方,比烧天然气便宜。

网友F:
听说过利用地热来采暖的,未了解过。

网友G:
我们搞过一些热泵,但地源热泵没怎么搞过,不知有什么不一样,咱可以一起探讨啊!

网友H:
没有搞过,但是听说过,是通过地下水的一年四季恒温的原理,通过水泵把地下水抽上来进行热交换,原理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在没有集中供热和不能燃煤的地方,比烧天然气便宜。
现在看电费可是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搞过一些热泵,但地源热泵没怎么搞过,不知有什么不一样,咱可以一起探讨啊!
就是把地下水抽上来,进行热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搞过,但是听说过,是通过地下水的一年四季恒温的原理,通过水泵把地下水抽上来进行热交换,原理很简单的
原理说起来挺好,可是运行后算帐可不便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有搞过,但是听说过,是通过地下水的一年四季恒温的原理,通过水泵把地下水抽上来进行热交换,原理很简单的
抽取地下水这样就不环保了。还有可能地陷哦。

网友J:
没见过,是不在有温泉的地方也能用?

网友K:
地源热泵是什么原理,压缩机起什么作用。

网友L:
地下水是循环利用的。
这个东西受地质条件限制很严重。我知道某个工程设计十口井,用了几年就堵了四口,现在又有几年了,不知道情况怎样。
最早看过的报道市加拿大的多伦多抽取多伦多湖深水用语夏季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