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现在是这样的,我想要采集几个PLC,但是这几个PLC在3个不同的网段里面,我的工控机有4个网卡,请问我能否利用RSLINX采集到这3个不同网段的PLC?

网友A:
4个网卡现在的使用情况如何?还没有使用对吧。
3个网卡对应3个网段的PLC,不过上位机软件能否同时连接3个网卡的PLC,需要质询软件制造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RSLINX采集PLC的数据,这样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RSLINX采集PLC的数据,这样行吗?
通用的做法:三个不同PLC网段通过三台路由器集成到一个相同的一根网线内,只需上位机一个网卡相连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3个不同的网段的PLC已经通过交换机,把信息传输,所以我想能否直接通过网线采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试过一个软件可以连接不同的网段,只试过一台电脑使用一个软件可以连接相同网段不同IP地址的设备。
三个PLC要么改成相同网段的地址,要么网段不变,通过路由器将它们集中在一台电脑上起来采集数据。

网友B:
不可以连接不同的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