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做个项目,测量压力,压力不断变化,想把变化最大值存储到D里面。触摸屏显示。电脑在线监视可以看到最大值。就是不知道如何保留住。

网友A:
冒泡法取最大值,  压力为D100,    压力最大值为D200,
开始先把mov  D100 D200,以后用D100和D200做比较,D100比D200大就mov d100 D200

这样d200就一直是最大值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听楼上的就行,就这么简单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8086。       参考我发的这个贴子

网友D:
可以看到最大值,是不是最大值已经选择出来了;若是,则传送保存即可。
或者,试试1楼的方法。

楼主:
最大值是动态出现的,没有一定规律。无法存储。还是1楼的方法好,每次检测开始是把原有的值清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