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有一个公司,他们的变电所的变压器的中心点接的是零线和接地线。这就是零地共用,出来的线经过万用表电阻测量零线和接地是通的。我不懂得是什么叫零地共用,正常情况下零线和接电线是不是通的?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网友A:
配电房变压器哪里零地共用的很多
我接触的工厂也有好几个了,都是零地共用。
要求高的在现场进行接地独立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零线地线都是通的,至于好处电工课本里面有说明,可见你没有看看看课本,最大的好处是电笔能用了,坏处是增加人身触电的几率

网友B:
也有不这样接的,很少,几乎见不到

网友C:
现在都要求零、地线始终分开了的。

网友D:
在电力变压器处零地共用,然后分开分别连接到用电器的零地端,这就是三相五线制供电。

网友E:
觉得大部分都是零地共用的

网友B:
这就是中性点接地系统,在变压器上中性点接地,由此中性点变成了零点,中性线变成了零线,不过出了变压器室地线和零线是分开的(当然还在同一电缆内)这就是中心点接地的3相5线制,其中3根火线L1,L2,13,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保护地线(也叫“保护零线”)GND(按规定用黄绿线),保护零线一般都接设备的金属壳体,工作零线用绝缘材料和保护零线隔离,两个不允许短接在一起,

网友F:
这么一看下来,倒记不起“零地共用”用语是否规范了。

网友G:
变压器的零线和地线根据接地系统要求连接,连接方式一般分为下面5种:
TN-S接地系统:  变压器零线和变压器外壳连接后连接埋地线的接地体,同时引出两根线,在变压器低压侧第一个开关前(三相四线分断开关,开关具体功能先不管)事实上可以看做一根线。在开关后过开关的是零线,没过开关的是地线PE。这个开关后零线不可以再接地,PE线可以重复接地。
TN-C接地系统:变压器零线和变压器外壳连接后连接埋地线的接地体,同时引出一根线,也就是零线和地线一直是合用状态,称此根线为“PEN”线,设备外壳与PEN线连接,PEN可以重复接地。
TN-C-S接地系统:同上,变压器零线和变压器外壳连接后连接埋地线的接地体,同时引出一根线,也就是零线和地线一直是合用状态,称此根线为“PEN”线;在这系统的某一点处又需要零线时,在这一点处再引出一根N线进三相四线分断开关,开关具体功能同样先不管,此开关后的零线不能重复接地,PEN可以重复接地。
TT接地系统:变压器零线和变压器外壳连接后连接埋地线接地体,同时引出一根线,作为系统零线,此零线不能重复接地,在设备侧重新打接地体引出埋地线连接设备外壳作为PE。
IT接地系统:变压器零线和变压器外壳连接后通过电阻连接埋地线接地体,不引出零线N,在设备侧重新打接地体引出埋地线连接设备外壳作为PE。
接地体接地电阻要求小于4欧姆。

以上百度的你看看吧

网友H:
好多 工厂都是这样的,变压器处都是零地一起的,从变压器出来后是分开的,而且在电柜里也是分开的,地线直接可以与柜体接触,零线与柜体是绝缘的。

网友I:
三位一体接地。

网友J:
这种方式叫做保护接零,一条是工作零线一条是保护零线,作用是当设备有某一相漏电时就会造成该相对地短路而跳闸保证人身安全。

网友K:
零线和地线在变压器出线时是在一起的,叫中心点接地,出来后就分零线和地线,最主要的区别是零线可以有电流通过,但是地线不允许有电流,所以可提高可靠性就得用三相五线制和重复接地。

网友L:
设备和需要接地的仪器,国家标准明确规定,必须接地使用,不可用零线代替地线。零线还需要同地线绝缘不能相连,零线是工作回路,有电流流过,而地线不是工作回路,是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

网友M(2019-01-26):
我认为前端没有漏电保护,零地可以短接,这相当于TN-C系统,说明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