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0):
问题是:那个反馈点(DI点)会在设备正常时一闪一闪的,如何在STEP7中编一个程序使这个DI点控制一个输出(要有自保,而且当DI点不亮或常亮时这个输出就失电),谢谢了!

网友A:
建议用速度开关比较好用

网友B:
用定时器,一闪一闪不断给定时器值清雪零......我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C:
是说正常时 不断有通断信号吗,则2楼方法可以试一试或者参考;
不亮或常亮时,则是该状态稳定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