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15-11-10):
海泰克的触摸屏,通电后触摸哪个地方都没有反应,是不是屏有问题啊?这种情况好修吗?

网友A:
上图看看,正常显示,不能触摸?
是否还有质量保证期?没有的话,小心拆卸,重新拔插四线电阻屏的排线试试?

网友B:
没有图片不好分析啊!你这个屏是买来这样还是下载程序后会这样呢?

网友C:
呵呵;发维修处吧;

网友D:
这个不好说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触控板坏的可能性大,可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