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个电气小问题(20151112)

楼主(2015-11-11):
有个小问题没整明白单相电为什么这么接三相断路器?

网友A:
为了让三相热继电器能够流通过三个电流相等的数值。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没听明白!哪位大神具体解释一下啊!

网友D:
问题或许可能是,为什么要使用三相断路器(图上应当是4极开关);似乎曾经讨论过,却不记得理由了。

网友E:
我们公司还没用这种高端或,样品被我扔在备品间了。就的断路器+热继电器一体。

网友F:
这种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G:
电机断路器是按照三相均衡负荷设计的,如果只接2相的话因为有一相没有电流不发热,电机断路器动作电流会比设定值稍高才能动作!上述接线就保证单相电机工作与电机断路器设计时状态基本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明白了

网友H:
三相热继接在单相电路里,就是串联接法。只有这样,整定值才是1:1的。否则,整定值需要换算。

网友I:
用个两相的省事。

网友J:
学习了,以前从没这么搞过,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K:
为了不让热继电器误动作,所以增加一次通过热继电器,三相平衡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电机断路器是按照三相均衡负荷设计的,如果只接2相的话因为有一相没有电流不发热,电机断路器动作电流会比设定值稍高才能动作!上述接线就保证单相电机工作与电机断路器设计时状态基本一致

网友M:
第一次见这么接的。

网友N:
只接两根的话和缺相一样?

网友O:
这种方法不错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G:
电机断路器是按照三相均衡负荷设计的,如果只接2相的话因为有一相没有电流不发热,电机断路器动作电流会比设定值稍高才能动作!上述接线就保证单相电机工作与电机断路器设计时状态基本一致
赞同!

网友Q:
第一次看到,又涨知识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辅助触点,不是4极,24V是给控制回路的吧。用于跳闸信号。

网友D:
回复 网友R:
回复20楼:
啊,真是辅助触点,先没仔细看;
谢谢指正!

网友S:
单相电用这种开关的少
但是这样做应该就是1楼所述
保持平衡吧!

网友T:
完全赞同7楼的说法,单相设备用三相断路器通常都这么接呀。

网友U:
对于热磁式开关,能正常保护线路与电器。缺一相的话,虽然达到额定电流,却达不到开关的整定的热效应,开关不会跳。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用个两相的省事。
问题2相得电机断路器我没有看到卖的

网友V: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用的,又增长了一点知识,希望各位大侠以后多发发这些实际性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另外大家看到没,三相电机2.2KW,热继电器整定电流选用的是4.5-6.3A,而单相电机1.75KW的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却选用的是7-10A,这是为何?

网友W:
以前还真没有见过,学习经验!

网友X: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Y:
第一次看到这样接的,也看到楼下的解释 了。有些场合下,没办法的情况下,也许可以拿来一用

网友Z:
这个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我这有2相变压器加热用的空气开关和你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接法,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又进步了一点点。。。

网友AA:
是不是啊,,我感觉都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