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现有喷涂设备一条,目前是送风加热电源接近去,触摸屏点击相应开关有信号输出到继电器,温控器也正常通电,但是后面的控制器没有反应,因此无法加热,

楼主:
后面的控制就是这个东西,不知道什么作用,查找不到,请大家帮个忙。

网友A:
上介电路图,风机你启动了吗?

网友B:
确定你的信号进去了,不行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坏了

网友C:
后面的控制器 电源是否正常,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
三相可控硅控制器,就是调节电流和电压进行恒温控制所使用的。
在热处理产品的工艺上,也有类似的控制零部件,比如加热炉控制系统。

网友E:
电位器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查电位器是否正常或模拟量输出到控制器信号是否正常,正常控制器问题。

网友F:
图片只是一个可控硅调功装置,前段应该还有控制器!

网友G:
不是标题说了有温控器;
先检查温控器输出是否正常;
一般是脉冲式电压输出;

网友H:
这叫调功器,看启动信号和4-20MA(0-10)的信号都进去了没有,两个信号缺一不可,这个很好判断的,用万用表测启动端子有无电压还有功率信号输入端子有没有0-10V电压。

网友H:
楼主发一个清晰些的图片,可以根据面板上那几个指示灯判断什么问题

网友I:
测输出,若有输出,就要查加热元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前面是温度控制器,台湾阳明的MT-72温控器。输出是4-20MA电流型

楼主:
这几种是温控器和大块头的图片,温控器输出的+ — 对应的是大块头的+ —。温控的ALM1 ALM2对应大块头的N0 和COM端子。大块头的AC1 AC2接的是220V电源
其他没有了。大块头上面的指示灯只有POWER灯是亮着的其他都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温控器的输出端有直流电压输出到大块头的+ —端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正常,信号正常,都有的。

网友G:
这款温控仪我也用过;
你上面怎么显示OFF?
前面板的ON亮或闪的时候才有模拟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照片是在温控器有信号输出,然后主电源以及AC1 AC2有电的情况下拍的,只有一个指示灯亮起。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只是照片,在ON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后面没有输出

网友F:
测试简单:
首先设定阳明温控器是否正常(就是看是否输出4-20mA电流),至于ALM信号,你就不要了从温控器拆卸,直接短接大块头的N0 和COM端子,实际4-20mA电流你也可以用一个12V电源串一个600固定电阻+3K欧姆可调电阻替代

网友H:
从指示灯情况看,没有信号0-10V(4-20MA)或信号小于4MA(2V),PL那个灯是缺相的意思,但不知道是亮时是表示缺相还是不亮时缺相,这就得看原来正常时那个PL灯亮不亮

网友H:
如果确认信号正常,调功器没有输入缺相,加热丝没有断路,就维修或更换调功器吧,

网友J:
检查信号到控制器没有
没有到就倒回去查
到了就检查可控硅!

楼主:
 很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问题已经解决,原来的阳明温控器的输出端在温度是否达到输出都是一样的,都有输出,输出端的电压为直流13.7V。直接接在SSR上面,SSR指示灯正常,但是输出端没有导通,后来使用台达的温控器输出控制小型继电器,然后带动24V开关电源给SSR供电,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