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DIP40脚,其中9脚是rest
            10脚VCC
            11脚GND
            12、13脚接晶振
            30脚AVCC
            31脚AGND
            32脚AREF
           1-8脚是P1.0-P1.7
           14-21脚是P3.0-3.7
           22-29脚是P2.0-P2.7
           33-40脚是0.7-0.0
谢谢!!

网友A:
楼主这是干嘛?事先规定死了单片机的引脚功能?然后在市面上寻找跟你的规定是一模一样的单片机?
一般都是按照控制工艺的需求选购,比如说处理数据的字节,8位或者16位单片机。其实很多单片机品牌都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求,比如PIC单片机,台湾的凌阳单片机,ATMEL等等。实在是满足不了,也可以使用300个引脚的嵌入式芯片,比如三星过时的2440CPU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这有块板单片机的型号被刮掉了,想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有块板单片机的型号被刮掉了,想知道是什么型号!!
你为什么不自己查一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摆渡上查过了,没查到!引脚排列很少见的单片机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抹掉IC型号,是不想让你解密程序,当然这只是增加困难度而已,因为现在解密程序的高手或者公司有的是,只要价钱给的多。国内有多少单位,都是买来设备,解密程序,稍微改动一下,就推出自己的产品。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容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应该就是这款,谢谢大神!!

网友E:
猜型号,早年也玩过;好久不玩,现在却没一点印象了。
很反感 擦去芯片型号的做法,难住了我们做维修的,却难以难到想看其电路的。

网友F:
alter 公司有多款是这样的排列方式

网友G(2015-12-24):
哈哈  好像在仿制产品   及时型号找到   核心程序也要重新弄  干脆自己重新弄吧   不必跟着别人思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