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各位前辈,本人是个入门级的电工,之前请教过零地公用的问题,是因为之前在客户现场碰到过一起奇怪事件。
介绍下现场,化工厂,在一个车间里,主要生产湿氨(腐蚀性很强),导致现场地面非常湿,像下过小雨的地一样。我们公司买了三台ABB机器人进行码垛。当一切准备完毕,准备开机时,机器人一直提示报警,提示整流器启动错误。但是我们自己的控制柜没什么问题。我们的柜子用了三相五线的,ABB柜子的电是从柜子里接出来的,三相加接地,不用零线。联系售后,售后坚持是零地共用问题(他们怀疑地线有问题),要求客户将零线和地线分开,但是客户的电工部说变压器出来的时候零地就是一根线,是从变压器中心点引出来的,没法解决。后来,我们将柜子用木托盘垫起来,保持绝缘,但是机械手有预埋(地下挖个坑,埋上钢筋,把机器人放在钢筋上电焊烧死),柜子又和机器人通过航空插座连接,相当于还是接地了,还是无法启动。第二台也是如此,第三台没拆,还在木架里,所以我把机器人和电控柜连接起来,这台是完全绝缘的,因为都是在木托盘上。经过这样测试,发现机器人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动作(但是有人一碰机器人的螺丝,或者电控柜金属处就被点的跳起来,我摸一下却没事,不知为啥)。然后我让他们设备在附近打了个接地端,接上去,没有用。后来拉了一根四平方的接地到车间外面大概20m处的一个消防栓上(零时线),竟然能开出来,以为一切解决了,松了口气,正常工作一晚后,他们把电关了,说把接地线走桥架。接完后,开机,法克,又不行了,机器人又提示同样的错误,见鬼了,后来又接了一个隔离变压器,接完后试了下,又可以开机了,想关一下看看后果,结果被客户否定了,人家着急生产。然后这设备就一直开到现在(没断电)。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了解的或者也碰到过了,让我涨涨知识

网友A:
是不是和等电位有关

网友A:
设备本身使用环境有很大关系,潮气大接地电阻不同,(静电等)都与之有关

网友B:
按你说的可能是把零地搞一块了。

网友C:
看来,隔离变压器起作用了;
不知隔离变压器控制的是整个电源(该机器)还是仅是 控制电源 部分。

网友D:
1楼一语中的。像这种情况,采用隔离变解决问题的,往往就是原系统没有等电位,只有接地是不行的,是不够的!必须要要等电位在先,然后可靠接地。禁止零地混接。最好不要把零线引入系统,外壳接大地(PE)。要么就是隔离变,所有的电源相互隔离。那就很麻烦了,个是个嘛,导致查信号时不断的换表笔。

网友E:
零地共用很危险啊

网友F:
估计是零地共用得问题

网友C:
可能的话,楼主可以画一个示意图分析;
所述“三相加接地”,接地是只接设备外壳吧。

网友G:
零地不能共用。 零线从变压器出来和相线一样绝缘,防止零 地短路。

网友H:
这也是我一直来像知道的问题,我们公司的零线和地线应该在那接的不对接一起了,每次下雨空气潮湿的话就会出现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I:
楼主所说的三相五线制最终还是三相四线制,在电源处加一隔离变压器最终能解决的吧。

网友J:
共享一个我们遇到的类似问题。
一台加工中心,fanuc 0 i系统,因为电工接线时按照保护零接机床地线处,导致车间零线与地线互通。近一个月来该加工中心不是出现换刀时“自动”换回上一把刀的奇怪问题(就是当前使用1号刀,程序要求更换2号刀,刀库进行了换刀,但是马上又把刚换好的2号刀换会成之前的1号刀了)程序还能继续执行,幸亏操作工机灵没出什么大乱子,但是也已经很吓人了。
与电工沟通,因电气柜保护措施均是接零线,需从其他地方再单独引线,现正在施工,
待有了进一步结果再与各位分享。

网友K:
用接地摇表,摇一下接地电阻,20米,40米。从变压器零线地线公用至低压柜零地分开后,下一级电箱有漏保的不能零地合并,接地电阻是5欧左右。四芯电线是接零,五芯电线是接地。机器要统一接地或统一接零,否则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种情况怎么会影响程序呢,个人理解零地线的问题不会影响程序走向吧,一般都是报错吧,数控这块不了解

网友L:
貌似我现在看到的FANUC机器人都是加有隔离变压器的,运行很正常。

网友M:
估计是零地共用造成的。

网友N:
ABB的东西确实做得比较挑剔。但是这种零地公用是很多厂里都有的现象,解决的很好的办法是假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O:
设备当中零线与地线之间应该是不通的。

网友N:
零地公用是一种厂里的的特定约定,有时候,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只有把信号地单独打外装了

网友P:
没有零地共用的,一般都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