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打开永宏的程序的时候就弹出,“不是有效的win32位有效程序”这样的框框,    每次只能先打开编程软件,然后在“开启专案”里面才可以正常打开    我的是xp 64位系统  编程软件也是官网v3.24(已经试过右击--打开方式--winpro   还是不行)
求大神们可以开导一下

网友A:
你在文件夹的工具中有个文件夹选项,里面有个文件类型,在文件类型中指定打开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关联。

网友C:
Windows不是越来越好,而是那些脑残开发人员自以为是就是如此了!

网友C:
我前几天把电脑晚上挂在办公室,不知咋滴就升级到W10,结果害我去电脑城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把电脑晚上挂在办公室,不知咋滴就升级到W10,结果害我去电脑城重新安装系统

中病毒了。

否则的话,升级到Win10至少要你鼠标点2下,

第一下预约,第二下在下载完毕后同意升级。

网友E:
估计和楼主你的电脑系统有关系

网友F:
还是XP系统的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把电脑晚上挂在办公室,不知咋滴就升级到W10,结果害我去电脑城重新安装系统
系统没GHOST吗?还电脑城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是XP系统的好。
我用XP sp3 ,专门一个U盘整系统。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呵呵,搞工控的,还是XP稳定啊。

网友H:
呵呵,STEP7的程序貌似都是从程序里打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把电脑晚上挂在办公室,不知咋滴就升级到W10,结果害我去电脑城重新安装系统
系统没GHOST吗?还电脑城装。
我只有XP的系统盘,W7的还真的没有啊!

网友I:
系统目前我还用的是XP。

网友J:
恩恩 我现在是一台win7 还有一台是XP很好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把电脑晚上挂在办公室,不知咋滴就升级到W10,结果害我去电脑城重新安装系统
系统没GHOST吗?还电脑城装。
我只有XP的系统盘,W7的还真的没有啊!
我是说装好了做备份,系统出现一些问题还原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右击选择了“打开方式”--winproladder    结果就如上面显示的一样 还是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系统也是xp  不光我的电脑是这样,我的同事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K:
那暂时只能适应了;
以前如何呢,按2楼说的关联打开程序仍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