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西门子11kw普通电机配易得1000变频器只开130转电机一点都不发热,环境温度20度。
乡镇企业现场没有电流表,负载为空。
过去曾经有过经验,同样是电机空载,5赫兹运行三分钟后电机外壳油漆融化流下。故有今天的问题。

网友A:
电流多少?空转吖

网友B:
干脆你告诉我电机温度还降低了10°

网友C:
变频器的发展和出现,实现了变频调速,或者说节能。而且作为执行机构,确实推动了自动化。但是,电机是先出现的,利用变频器也是有范围的。50HZ以上是恒功率,以下是恒转矩。而且普通电机长时间运行在10HZ以下,是容易坏的。

网友D:
电机热不热,取决于电机负载电流的大小,和变频器没关系呀。

网友E:
可能是负荷较轻、电流较小吧。

网友F:
呵呵;负载小,本身产生的热量就很少,所以没什么大惊小怪;

网友G:
配用的电机功率大了

网友H:
电机散热通风好,负荷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呵呵;负载小,本身产生的热量就很少,所以没什么大惊小怪;
和你的电机速度也有关系

网友J:
我们一般讲的是:普通的三相交流异步马达,如果使用在变频器调速的控制领域,会对其的绝缘等级有所要求,而不是针对于接入工频电源或者变频电源之后,是否发热严重的情况。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源是经过IGBT模块的处理过的电源,它的波形比工频电源波形更加复杂,对于马达的绝缘等级要求更加高级。

网友K:
这是负载小导致的。

网友L:
不发热很奇怪吗?

网友M:
电机空载还有满载?

网友N:
很正常啊,现在大部分都部分变频电机了

网友O:
问题是带多大负载,空载恐怕说明不了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