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变频器故障时报的电流频率等数据可靠吗??200KW的康沃加电机——过流跳了,查看故障数据,电流292,频率42左右——问题是292A很小的电流啊,。怎么会过流呢。?

网友A:
这个和你的变频器设定的保护电流有关系

网友B:
复位再试,如果还是这样就是变频器坏了,修吧

网友B:
当然先看一下变频器的参数(电机参数:电机功率,额定电流)看是不是设小了

网友C:
看看电机功率、电流什么的设小了没。

网友D:
重新看看参数设置有没有不对。

网友E:
这个问题,直接找制造商咨询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内部故障动作阈值就是这种状态,抓的数是真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干扰导致的误动作,抓的数值是随机的。

网友F:
过流不一定是电流过大可能是IGBT饱和压降偏大导致,然后记录电流的数据时电机已经停机下降时的电流数据。

网友G:
I电流检测回路受到干扰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品牌的变频器的攻率电流参数是不能调的——不过有密码,也对过了——没问题,

网友H:
那就可能是误报吧。

网友I:
7楼所说,或许也有可能;之前运行时的电流指示,显示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I:
报的电流和运行时的电流差不多大小也就十几A,电机又没有换的,时好时坏——没法确定

楼主(2016-11-13):
不多说了,反正桥架里的电缆发热,外面一层已经全部裂开了。现在才发现。

网友J:
难道是当初电缆选小了?还是电缆质量不好?或者是把固定铺设的电缆选为橡套电缆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这个变频器里记录故障时电流准确度,实际经验是看报什么故障,过流oc记录不准,电机短路变频器运行报过流,查故障记录电流比额定电流小多了,应该是IGBT压降短路保护反应快,主板CPU慢了一拍。要是过载、过热的就准!

楼主:
 电缆两头都不发热,在桥架中间的大部分都裂开了,电缆是120MM的铜蕊,用子好多年了就没想过电缆的问题,因为一直跳,要求整改,就把所有的都换了(电机,电缆,变频器),才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