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5-11-11):
图中驱动条件都成立,为什么Y001就是为OFF呢,正常应为ON,求助大侠们。

网友A:
把脉冲指令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输出的脉冲数到了吗?或换Y0试下

网友C:
观察PLC的Y1没有输出吗,不知该指令是否适合STL指令下使用(即1楼所述)。

网友D:
回头学习下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的应用。
你程序中D6:目标位置;D8142是记录的当前位置,看看监控的数字,这样电机还会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D8142的值保持不变,说明没有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