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想用万用表测量加热丝的电阻(加热丝很细只有0.1mm的粗细)但又测量不出,用通断档测量没有声响 但只有读数 1980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想请教下哈

网友A:
用适当的电阻档测量,应当会有数值(没有断开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都不行

网友B:
读数是:1980?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电阻值的,你的加热丝的总功率是多大?加热丝接通电源的电压是多少伏特?不会说不知道,不清楚,不会查看吧。
参照单相电容运转的马达,比如家用级别的电风扇马达的非常细微的漆包线线圈电阻值,就算是几瓦的加热丝,电阻值应当不会超过1000欧姆。

网友C:
能通就是好的,细小阻值大说明功率小

网友D:
应该是加热丝坏了啊

网友E:
阻值不是很大应该都是好的。

网友F:
万用表用得不对吧,怎么会测不出。

网友G:
量不出来就是坏了,另外是新的加热丝吗,如果不是新的,量的时候除锈了吗?
普通的电热丝1KW大约50多欧姆,2KW就是20多欧姆。

网友H:
断了吧,不然不可能测量不出的?表笔接触不良?1980欧姆,还是千欧..?

网友I:
万用表电阻档坏了?测量前表笔有没有短接一下。

网友J:
用数字万用表1k档测量新的一千瓦大约将近五十欧,用万用表只能判断加热丝好坏及衰减,旧管还要考虑热传导率热击穿现象。如为加热管子测量正常,加热后跳闸击穿接地

网友K:
测电阻值要用电阻档测量的。

网友L:
看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M:
你学习一下欧姆定律,你就知道了。你说的是20瓦的电烙铁的电阻。

网友A:
如果知道大致功率,可以估算其电阻值,再用万用表的适当量程测量;若不通,可能是加热丝断了。
测量时,可参照以上回复意见。

网友N:
要正确使用万用表,万用表先要换好档位,然后校零,再测量

网友O:
电阻丝冷态电阻小,测出的阻值只能作为参考,阻值测不到应是断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P:
用通断档测有数,用电阻档测没数,那是不是这个加热丝不是纯电阻元件呢?

网友Q:
测量时加热丝的氧化层去除了没有? 0.1mm的是可以用砂纸手砂的,害怕砂断,可以垫在玻璃板上砂,

网友R:
用电阻档进行检测

网友S:
应该没有那么大 吧

网友T:
通断档显示的1980是红黑表笔间的电压降值,你先仔细看看数字万用表说明书。电阻档测无穷大可能是档位选择错误或是在路测量时所测原件两端存在电压。哦,也可能电阻丝断了。

网友U:
初中物理里怎么测电阻的,按那方法试试

网友V:
如果是中间串接PTC加热元件的话,万用表不好检测滴!
但是全部是电阻丝的话,万用表可以检测:首先确认你的万用表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