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先开个话题:一台设备,由于横梁较长(3m),由两台伺服电机驱动行走,电气上我想用1200脉冲方式控制,怎样保证电机的绝对同步,不能让横梁扭到?有什么成熟的算法吗?

网友A:
3米的横梁,两端安装伺服马达同步行走对吧,那么允许的最大的偏差差异是多少?0.1CM吗?还是0.0001CM?
如果控制的行走装置是类似于行车一样的对于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的设备,直接使用三相异步马达附带齿轮减速器驱动即可,同步控制的设备,使用交流接触器同时通电就OK了,毕竟钢梁的弹性还是有的,不至于一扭曲一丁点角度就立马断裂吧。

网友B:
我记得好像国产变频器就有这种功能的,不一定要用伺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米的横梁,两端安装伺服马达同步行走对吧,那么允许的最大的偏差差异是多少?0.1CM吗?还是0.0001CM?
如果控制的行走装置是类似于行车一样的对于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的设备,直接使用三相异步马达附带齿轮减速器驱动即可,同步控制的设备,使用交流接触器同时通电就OK了,毕竟钢梁的弹性还是有的,不至于一扭曲一丁点角度就立马断裂吧。
不是的,要求行走精度挺高的,机械那边定的好像是0.1mm的误差,要走相应的站点位置的,类似于龙门的结构,另外两个电机安装方向是相向的,就是说同时走要一个正转另一个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国产变频器就有这种功能的,不一定要用伺服的。
一定要用伺服的,机械那边定的,有工艺要求的,横梁的位置需要走准,大家有谁碰到过这样的案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米的横梁,两端安装伺服马达同步行走对吧,那么允许的最大的偏差差异是多少?0.1CM吗?还是0.0001CM?
如果控制的行走装置是类似于行车一样的对于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的设备,直接使用三相异步马达附带齿轮减速器驱动即可,同步控制的设备,使用交流接触器同时通电就OK了,毕竟钢梁的弹性还是有的,不至于一扭曲一丁点角度就立马断裂吧。
不是的,要求行走精度挺高的,机械那边定的好像是0.1mm的误差,要走相应的站点位置的,类似于龙门的结构,另外两个电机安装方向是相向的,就是说同时走要一个正转另一个反转。
先做硬件选型,也就是先确定单个伺服马达的功率,品牌,型号,然后才考虑同步控制,同步控制一般有两种方法:1、通过脉冲信号同步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器。2、通过通讯信号的方式同步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器,这个成本比较昂贵。

网友C:
既然一定要用伺服电机,选用三菱QD75系列伺服电机定位模块+三菱电机最简单,同步的话直接用1:1直线插补即可,方向设定就是第四象限

网友D:
碰到过一台,不过用的是FANUC的数控系统和伺服系统,双轴同步功能已经集成到系统中了,通过相关设置就可以实现。好吧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E:
先把機械的精度搞定 尤其在兩個動柱移動的平行度 基準線搞不定用直線電機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機械的精度搞定 尤其在兩個動柱移動的平行度 基準線搞不定用直線電機也不行
直线电机因为成本问题直接pass了,伺服目前选的是安川7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米的横梁,两端安装伺服马达同步行走对吧,那么允许的最大的偏差差异是多少?0.1CM吗?还是0.0001CM?
如果控制的行走装置是类似于行车一样的对于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的设备,直接使用三相异步马达附带齿轮减速器驱动即可,同步控制的设备,使用交流接触器同时通电就OK了,毕竟钢梁的弹性还是有的,不至于一扭曲一丁点角度就立马断裂吧。
不是的,要求行走精度挺高的,机械那边定的好像是0.1mm的误差,要走相应的站点位置的,类似于龙门的结构,另外两个电机安装方向是相向的,就是说同时走要一个正转另一个反转。
先做硬件选型,也就是先确定单个伺服马达的功率,品牌,型号,然后才考虑同步控制,同步控制一般有两种方法:1、通过脉冲信号同步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器。2、通过通讯信号的方式同步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器,这个成本比较昂贵。
现在初步想法是想用脉冲控制的,可以一个输出对应两个驱动器吗?因为轴安装上是相对的,所以要想同时前进一台电机是正转另外一台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一定要用伺服电机,选用三菱QD75系列伺服电机定位模块+三菱电机最简单,同步的话直接用1:1直线插补即可,方向设定就是第四象限
我是做过程控制的,运动控制不是很熟,设备也是过程控制为主,只是这个驱动设计成了双伺服的形式,希望能用简单的方法克服掉。不知道1200能否顺利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一定要用伺服电机,选用三菱QD75系列伺服电机定位模块+三菱电机最简单,同步的话直接用1:1直线插补即可,方向设定就是第四象限
我是做过程控制的,运动控制不是很熟,设备也是过程控制为主,只是这个驱动设计成了双伺服的形式,希望能用简单的方法克服掉。不知道1200能否顺利实现?
听以往开发的产品就是用信捷的plc就是两个脉冲分别控制两台电机会出现不同步的情况,最后没有成功改成单电机驱动了,现在又想做双电机驱动的,因为单电机成本高而且机械安装要求很严格

网友F:
呵呵;相当于二路脉冲间有插补运算了,所以你用没用插补的PLC具定是效果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相当于二路脉冲间有插补运算了,所以你用没用插补的PLC具定是效果达不到的;
能说具体点吗?PLC是普遍带有这个功能吗?1200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相当于二路脉冲间有插补运算了,所以你用没用插补的PLC具定是效果达不到的;
能说具体点吗?PLC是普遍带有这个功能吗?1200有这个功能吗?
可以考虑同步控制器。

网友G:
控制精度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相当于二路脉冲间有插补运算了,所以你用没用插补的PLC具定是效果达不到的;
能说具体点吗?PLC是普遍带有这个功能吗?1200有这个功能吗?
可以考虑同步控制器。
同步控制器用于变频器的,用脉冲来定位的伺服上是没用的;

网友H:
伺服驱动器 不是有脉冲输出功能吗?就是编码器反馈了多少个脉冲 驱动器就输出多少个脉冲,把输出的脉冲接到另外一个驱动器上面 不就可以同步了吗?

网友C:
1200定位是属于低端产品,没有插补!
伺服驱动器是有脉冲输出功能(部分有部分没有),但是这个是有延迟的,不是同步输出,O(∩_∩)O哈哈~

网友F:
还是那句话:必须选带插补功能的PLC;

网友I:
用过直线电机1个驱动器同时带两个电机运动,不过横梁跨度没那么长,那么长的跨度直线电机不好调试,0.1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J:
方案1:通过伺服之间相互反馈,2套伺服接受同一组脉冲来实现。

方案2:2组脉冲分别控制这两套伺服,使用直线插补命令,直线插补是45度的直线,也就是把2套伺服当做X轴,Y轴看的话,分别是从坐标(0、0)移动到(100、100)这样的插补命令可以完成同步同速输出。PLC只是发出脉冲,伺服接受后执行,伺服之间没有互相反馈,如果一旦一个伺服出现故障,但另一个伺服就要急停。

方案3:同步轴控制,两台或多台电机同步驱动,一主一从工作,从动轴跟随主动轴,一般用总线通讯控制。

做过一个龙门吊的同步项目,是用两个CANopen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读取龙门吊车脚的两个电机的绝对位置,然后由PLC判断,发出纠偏指令给伺服。
CANopen的好处是速度非常快,20ms可以读回一次电机坐标值,现场应用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方案1:通过伺服之间相互反馈,2套伺服接受同一组脉冲来实现。

方案2:2组脉冲分别控制这两套伺服,使用直线插补命令,直线插补是45度的直线,也就是把2套伺服当做X轴,Y轴看的话,分别是从坐标(0、0)移动到(100、100)这样的插补命令可以完成同步同速输出。PLC只是发出脉冲,伺服接受后执行,伺服之间没有互相反馈,如果一旦一个伺服出现故障,但另一个伺服就要急停。

方案3:同步轴控制,两台或多台电机同步驱动,一主一从工作,从动轴跟随主动轴,一般用总线通讯控制。

做过一个龙门吊的同步项目,是用两个CANopen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读取龙门吊车脚的两个电机的绝对位置,然后由PLC判断,发出纠偏指令给伺服。
CANopen的好处是速度非常快,20ms可以读回一次电机坐标值,现场应用精度还可以。
思路很清晰,谢谢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方案1:通过伺服之间相互反馈,2套伺服接受同一组脉冲来实现。

方案2:2组脉冲分别控制这两套伺服,使用直线插补命令,直线插补是45度的直线,也就是把2套伺服当做X轴,Y轴看的话,分别是从坐标(0、0)移动到(100、100)这样的插补命令可以完成同步同速输出。PLC只是发出脉冲,伺服接受后执行,伺服之间没有互相反馈,如果一旦一个伺服出现故障,但另一个伺服就要急停。

方案3:同步轴控制,两台或多台电机同步驱动,一主一从工作,从动轴跟随主动轴,一般用总线通讯控制。

做过一个龙门吊的同步项目,是用两个CANopen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读取龙门吊车脚的两个电机的绝对位置,然后由PLC判断,发出纠偏指令给伺服。
CANopen的好处是速度非常快,20ms可以读回一次电机坐标值,现场应用精度还可以。

第一种见过应用的。

网友K:
一个用PLC脉冲控制,另 一个伺服用前面伺服输出的AB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