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我厂有一台三菱Q系列PLC,我用GX-developer下载程序后应该如何查找寄存器D2015被分配的模拟量模块地址。由于初学,对此不是很了解。听说WORK2可以直接查看,我又用WORK2下载此程序,PLC通讯检测正常,但是在下载时出现错误,“连接目标CPU不是运动控制器。(错误代码=连续数字不让打,说是发布QQ号)”。
求大神解惑:
1.我如何使用GX-DEVELOPER查看该D2015被分配的模拟量地址。
2.这个连接错误是咋个情况。

那些允许我们任意挥霍却又无处安放的时光叫青春

网友A:
程序传上来,截图上来。

网友B:
通常用GX-developer编程时会另外单独安装这些特殊模块的软件包,包括模拟量软件包,这个里面可以设置刷新,将特殊模块的缓冲区等数据刷新到PLC内的地址
如果是用GX Works2,这个软件里面自带特殊模块的设置功能。

网友C:
楼主提供我的一个案例,你参考一下;

网友D:
你的什么破案例!
如果人家的CPU是QOOUJ、QOOJ、QO1、Q00等,还可以写那么多程序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C:
U0\G的那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平时有遇到过这个写法 步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模块地址/通道,你可以看模拟量模块手册;

网友F:
用到三菱Q系列PLC的项目,项目想必不会小,程序编写建议结构化编程;符合IEC6113-3标准,程序模块的调用调试,项目组配合会方便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U0\G的那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平时有遇到过这个写法 步明白什么意思

FROM指令知道不?就是FROM的MOV写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0\G的那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平时有遇到过这个写法 步明白什么意思
U表示模块的起始地址高位,G表示缓冲区号。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这个指令也没使用过~ 看过别人程序里面的 理解的不透彻呀

网友E:
回复 网友F:
U16\是表示运动控制模块么?这个地址是可以修改的么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谢版主 略懂点了,有点笨 再去看看手册啥的

网友H:
没见过又没查阅手册相关内容的话,是看不懂;9楼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谢谢批评指导,以后一定会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用GX-WORK2下载先来的程序。下载是选择的是全部参数。我现在想知道D2154所对应的模拟量模块的输入地址。得怎么操作。
那些允许我们任意挥霍却又无处安放的时光叫青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用GX-WORK2读取的程序。读取时选择的是全部参数。我现在想知道D2154所对应的模拟量模块的输入地址。得怎么操作。
那些允许我们任意挥霍却又无处安放的时光叫青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16\是表示运动控制模块么?这个地址是可以修改的么
U16表示什么,那要看这个系统地址设置中160开始的地址对应的模块是什么。这个地址在开始设置模块地址时可以用户设定,地址设定好了,每个特殊模块对应的U多少就是固定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GX-WORK2下载先来的程序。下载是选择的是全部参数。我现在想知道D2154所对应的模拟量模块的输入地址。得怎么操作。
那你要看下,在编程软件左边那个目录里面“智能功能模块”那些设置里面D2154设置的是对应模块里面的什么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