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三菱GOT2000软件问题

楼主(2015-11-11):
1.三菱GOT2000等高等宽在哪里?
2.三菱GOT2000文本的显示为什么老是在最下面?怎么弄都一样.

网友A:
多摸索下就找到了,每个按键都试试看,每个菜单都点开,每个软件都是要经历如此阶段的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就是看了 还是找不到 请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就是看了 还是找不到 请多指教
你是要把黑色的ID号去掉是吗?在编辑框上面的菜单栏的小图标找下,在家没有软件截不了图给你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就是看了 还是找不到 请多指教
你是要把黑色的ID号去掉是吗?在编辑框上面的菜单栏的小图标找下,在家没有软件截不了图给你看
快捷键里面有那个功能的,显示隐藏id

网友D:
直接查看元件的属性,里面就有元件尺寸,可以修改;
文本有文字选项,你把文字选择在中间即可

网友E(2016-01-06):
在图框属性设置中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