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个用于工业电脑用的杀毒软件。

楼主(2015-11-11):
有的设备没有联网,用U盘上载,下载生产程序。已出现几次电脑中毒症状了,鼠标卡滞。接着打开无数界面。死机。重启后把一些文件路径改得一塌糊涂。而下载常见的杀毒软件会把控制软件的某些项当做病毒处理,问题不断。不胜其烦哪,都有哪些高招应对。

网友A:
没有好办法,等待高人!

网友B:
少看点不良网站,装系统最好建议装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C:
U盘肯定存在公私混用,上网与非上网电脑之间插来插去的用法。其实非联网电脑安装杀软,不能联网更新病毒库也是一个无奈。
1、安装专业的上网行为管理系统+企业版免费在线杀毒软件,比如360,从源头管制病毒入侵,投资昂贵,比如专业的深信服管理系统。
2、直接淘汰老式的U盘传输方式,视窗系统可以组成局域网使用联网共享文件夹的方式传输数据的。只需设置共享权限即可(高级共享)。

网友D:
360就算了,诺顿和麦咖啡是广泛通过各家工控厂商认证的防病毒厂商。

网友E:
可以在杀毒里设置白名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cvlsam!很喜欢能抓住痛点的回复。

网友F:
工控厂商认证的防病毒软件,应当会有其适应性;倘若未及时更新,是不是仍会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那是肯定的。。我认为从管理方面解决比较好。U盘专用,在向工业电脑传数据时先在一台装杀毒软件电脑上查杀后再进行。

网友H:
u盘插来插去感染病毒木马,导致控制软件出现问题确实很头疼,我上次去孟加拉出差维修激光打标机,就是客户u盘感染了木马引起的……恢复系统调试正常后给他安装了国际版360。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免费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