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1):
    相信有不少朋友遇到过不少采用IPM模块的变频器,也许买过二手IPM,事后装上仍旧报警,百思不得其法。
    对于IPM模块的好坏,准确的测量,即便是有多年经验的师傅来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通常采用IPM模块的变频器,其驱动电路都很简洁,因为大部分驱动和保护电路已经被集成在IPM模块内部了。所以一些厂家直接拿来就用,也省去了设计电路的繁琐之事。

    使用了IPM模块的变频器也很少出现炸模块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因为IPM模块的保护做的十分完善,相对与单纯IGBT模块来说。它的IGBT设计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它的内部输出脚位是2个,一个是主输出直接链接U,V,W端子,还有1个是通过一个电阻下来接地,从电阻处采样输出电流到,其内部的保护电路。

    我们经常面临的情况是,用万用表量模块的主电路都是好的,没有短路的地方,然后就是上电后报警,反复的查驱动,主板,等等等,能想到的都过了一遍,仍无解。随买找1块模块二手的,上机还是报警。然后就可能会有些泄气。当然有些朋友实力强,直接上新的,可能就OK了。值得一提的是,IPM模块本身要比单纯IGBT模块贵,新的自然更贵。

    下面说一下,我的这个方法,基本上适用所有情况。
    首先我们把模块的P,N与主电路断开,然后加一个直流电压,先从手头常用的30V的直流电源开始,再启动变频如果此时没有报警产生,测输出平衡。说明了模块内部的驱动保护电路正常,而IGBT不正常,为什么呢?你再把模块的PN电压加到300V,也许也能正常,如果不正常,那就是说明IGBT已经老化了,因为它的漏电流或者耐压值都已经下降了,当启动的时候在低电压下漏电流很小,当高电压时漏电流就很高了,如果不是IPM内置的保护电路的高灵敏特点,它就会炸机了。一点一点把PN端电压加高,就会知道它的耐压临界值已经低到了多少。

   如果我们断开IPM报警输出,再次启动,此时可以听到模块因耐压值下降,而发出的声响,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试一试。断电后我们还可以手摸IPM模块,会感到一些温度。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5年11月11日夜  lenyan13

网友A: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又学到一招,谢了。

网友C:
爆电容、炸模块,搞得人有心理阴影了。

网友D:
楼主的这个经验比较难得!学习了!

网友E:
文章介绍的方法:把PN端电压加高,直到输出不正常,从而判断出其耐压临界值。
自己的工作总结,是真正的分享,很好!

网友F:
   我是来泼冷水的,智能模块检测没有这么简单的,要是530V电压就直接报故障就好办了,楼主的方法经过大量的实践检验吗?
   实际遇到的智能模块损坏,有的是直接报,这个最好办。有的是偶发性的报,运行一段时间才报模块故障,而且是能带载的。有的是空载正常的,你再怎么开也不报,带小负载正常,带大负载才报故障。
   反正智能模块的故障检测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一种方法能测量出来的。
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1、森兰18.5KW模块MIG100Q6CMB1X,带3KW点机正常,带7.5KW电机加速到15HZ就报故障
2、富士G11-18.5KW   运行测量U相缺相,测量HCPL4506脉冲,发现CPU发过来的脉冲U相已经异常,这不是主板故障,是因为驱动向主板有脉冲反馈,造成的。模块是6MBP100RS120,这是这个型号模块的特色,很容易走入弯路,模块损坏了。
3、PM100CVA120模块,带载开机正常,大约几分钟后,就出现模块故障报警,这个是今天手上在修的机器。
4、。。。。。。。。。

楼主:
呵呵你遇到的1和3问题可以通过此法一试,此法也非完全之策,世间也无万能钥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