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请教中频炉用变压器1000伏,断路器可以选380伏的吗?

网友A:
中频炉的变压器,是低压输入端使用断路器还是高压输出端使用断路器?
如果是低压输入380V使用,可以,如果是1000V高压输出使用,不可以。

网友B:
请选用AC1500V断路器,

网友C:
电压等级应当适合,可参照1楼、2楼意见,或留意他人的应用。

楼主:
中频炉用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万变一千伏的,想在变压器次级加一个断路器,有现成的柜子,只是断路器是380伏,失压和脱口线圈是否可以用1000伏变380伏变压器变换一下,不知可以用不。中频炉柜子进线断路器用的也是380伏的,脱口和失压线圈也是380伏,是用1000伏变的380伏控制线圈,不知设计合理不。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D:
肯定不可以
不要省这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