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求帮选型  300系列  2路绝对值编码器输入  要控制6路步进电机和2路伺服电机

另加一台 smartline  10寸触摸屏 能做50~60个配方

网友A:
S7-300+IM174模块,西门子的系统死贵,楼主的客户不是一般的有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可以把订货号一并发给我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功能太强大了,肯定是死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可以把订货号一并发给我吗? 谢谢

楼主:
感觉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但是不知道哪个最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但是不知道哪个最合适
国产的一体式PLC或者进口品牌的一体式PLC+扩展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的 我也会选。。

网友A:
需要讲清楚项目的所有控制要求,6个步进马达+2个伺服马达,是否运动控制,是否需要6+2=8轴联动,是否需要进行插补运算的运动控制。比如斜线,曲线,圆弧线,甚至三维空间的螺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讲清楚项目的所有控制要求,6个步进马达+2个伺服马达,是否运动控制,是否需要6+2=8轴联动,是否需要进行插补运算的运动控制。比如斜线,曲线,圆弧线,甚至三维空间的螺旋线。
这些都是独立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讲清楚项目的所有控制要求,6个步进马达+2个伺服马达,是否运动控制,是否需要6+2=8轴联动,是否需要进行插补运算的运动控制。比如斜线,曲线,圆弧线,甚至三维空间的螺旋线。
这些都是独立控制
既然知道还麻烦他人,玩呢?

网友C:
我去,这什么设备,什么客户,这家伙,绝对土豪

网友A:
国产的系统几千块钱搞定,西门子的系统需要几万块钱才能搞定,直接询问客户,挑哪一种?烧钱多的还是烧钱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系统几千块钱搞定,西门子的系统需要几万块钱才能搞定,直接询问客户,挑哪一种?烧钱多的还是烧钱少的?
国产或者三菱 我也能选。关键客户要西门子的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要用绝对值编码器呢?西门子IM174可以配SSI绝对值编码器
找了一个SSI绝对值编码器的资料,楼主看看吧
http://www.fonva.com/wp-content/uploads/2015/11/SSI-ENG-SSI_01E3.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系统几千块钱搞定,西门子的系统需要几万块钱才能搞定,直接询问客户,挑哪一种?烧钱多的还是烧钱少的?
国产或者三菱 我也能选。关键客户要西门子的
那就先:选型--询价--报价给客户,最好报两套系统的价格给客户,国产或者进口牌低价方案的和西门子的模块机高价方案给客户,不懂客户的老板看过之后,会做何感想,当然,某国国企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