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下载问题

楼主(2015-11-12):
1.编好程序下载到PLC(TM218),PLC没反应,但是已经可以仿真了,相应的输出值显示true,就是PLC的输出点不亮,不是PLC点坏了,一共十个PLC不可能都坏吧并且都是新发来的产品,纳闷了,
2.程序已经正常工作,客户用了N多年了,为防止把程序搞乱,就进行了备份,下载程序都是用备份的进行下载没问题,有一次用原份程序进行的下载,就出了问题,就是上一条描述的问题,所以大神们不用质疑接线硬件什么问题,在说,新的PLC你第一次不下载程序,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A:
先将接线图发出来看看好不,看看有源还是无源的。

网友B:
仿真只是在软件里进行的,下载到PLC里不运行是硬件问题吧?首先确认下PC和PLC的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C:
可以监控plc,看看相应输出线圈是否有信号,输出线圈没信号,硬件输出当然没有。

网友D:
看运行开关位置对不,是不是没有打到运行位置

网友E:
这个得看程序的,

网友F:
有时候忽然也许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