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本人对伺服不是很了解,想控制一款伺服电机(台达、三菱、松下或安川等),用角度电位器控制伺服电机,在通电的状态下能用手转动伺服电机不会锁死,然后转动角度电位器伺服电机能立刻转起来,回到原点能停止。怎样接线和设置参数啊,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伺服电机正常通电状态下就有扭矩了,手是不能转动的啊

网友B:
楼主所说的是手摇脉冲发生器对吧,是可以实现手动调节伺服马达转动速度与转动距离的。
手脉连接PLC控制器,PLC控制器再链接伺服驱动器进行控制伺服马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是手摇脉冲发生器对吧,是可以实现手动调节伺服马达转动速度与转动距离的。
手脉连接PLC控制器,PLC控制器再链接伺服驱动器进行控制伺服马达。
有道理,但是楼主说的这个伺服是否是还带制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带制动,只是想让伺服马达没脉冲时能用手转动,有脉冲时能立刻转起来!

网友D:
这样配置可不可以,手摇脉冲要带开关,伺服驱动器的使能信号要单独控制。当使用手脉时首先开启手脉开关,这时伺服使能,操作手脉驱动伺服。当停止使用手脉时,关闭手脉,伺服使能断开,伺服马达自由可以用手转动。

网友E:
我所了解的伺服,都是通电后就有扭矩,正常用手是转不动的

网友F(2016-12-18):
我做的一款伺服,是ESTIC的,给启动信号时电机工作,没给启动信号时手可以正常扭动,有脉冲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