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接着组态王(6.55 SP1)使用点滴(一)的编号吧
5.报警生成,保存与查询
(1)报警越限值的动态设置
开关量的报警信息可以直接连接控制器的报警变量,并在变量建立时进行[报警定义]的设置,模拟量的报警越限信息可以是相应的模拟量变量建立时设置的。比如建立了PV过程值(实际上应该是I/O实数,测试时用内部变量),如果需要对该变量作超限的报警,在建立变量时 [报警定义]中作相应的设置。而且对设置的越限限值需要保存,并在再次运行组态王时,仍然显示之前设定的限值为保存报警限值,在“保存参数”处打勾。
建立模拟量的越限报警的限值设置。实际运用中一般是不固定的,如果需要动态修改报警限值时,在[定义变量]的[报警定义]对需要报警的限值打勾,预先设置一个界限值。然后再在显示界面中再按需求设置实际的报警限值。
报警界限值域一般有:高高限值(.HiHLimit)、高限值(.HiLimit)、低限值(.LoLimit)、低低限值(.LoLoLimit)
画面上建一个显示文本,在[动画连接]的[模拟量输入]打勾并[输入连接],选择模拟变量,在[变量域]下拉菜单中选择与[定义变量]中[报警限]打勾的对应限值。确定之后,该文本变量就可以对该模拟量的高限值进行修改。
运行显示:当PV的高限值设置=850,而PV值=877,高于高限时。报警灯闪烁。

网友A:
坐坐沙发,留待以后需要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