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ACS510一拖一恒压供水,PID宏,设置完了以后,出现一个问题,给定压力30%,当压力低于30%的正常,频率会一直升到50HZ,当压力高于30%的时候也会降,但是会慢慢降到0HZ,比如说把压力调到32%,频率也会慢慢降到0HZ,就是说只要高于30%就会慢慢降到0HZ,柜子刚做完,自己试机,压力表是用电位器模拟的,降到0HZ正常吗
参数和网上的对比了一下,没什么问题,谁做个这个的告诉一下这个现象是不是正常的,十分感谢

网友A:
能升能降有反应,正常。

网友B:
既然是恒压只要保证设定的压力上下浮动不大就行了,测试一下把阀门全开看看压力变频器频率然后阀门全关了再看压力频率

网友C:
个人认为这样做,频率上大起大落升到50HZ降到0HZ压力会不稳定,会造成恶性循环,变频器设定不合理,需要改进。

网友D:
恒压供水变频器应该设置个下限频率吧

网友E:
用电位器模拟试机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F:
模仿压力高于30%时,当频率降低后,模仿的压力随之降低了吗。

网友G:
反馈回来的变了吗?

网友H:
如果是电位器给定数值后,一直维持不动,你的电路就是正常的。因为频率变了,但是给定值一直不变,变频器就认为压力一直没变,所以会一直调整到最高(或者最低)。

网友I:
你是否可以加个回流压力阀,保证在不用水时能有小流量的水回流

网友J:
这样实际是正常的,最好设定下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觉得现场的话频率下降压力也会降,频率可能降不到0HZ压力就低于设定压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不属于我们设计的了啊,属于客户自己的事了,我们只是负责提供控制柜的替换旧的,客户估计也不愿意改以前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降,压力降了频率就会又升上来了

网友K:
应该设定一个上下限参数,你说一下降就要降到零,没有这样运行方式的,降到零后是否又慢慢自动升到设定值?

网友L:
如果是PID的恒压控制,只要高出设定压力,用不了30%,哪怕是1%,输出频率都会响应下降的。这个系统调试好了吗?没调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响应都正常,只要高了就会降,低了就会升,因为是用电位器模拟的压力表,所以模拟压力高于设定值以后,频率下降的时候,电位器没有动,就是说一直都是高于设定值的,如果电位器不调节到低于设定值的话,频率会慢慢降到0HZ,但是我想现场用的时候频率下降一会压力应该也是下降的,压力低于设定值频率应该又会升,实际使用应该不会降到0HZ,但是我一同事说下降到某一个频率稳定才是正常的,用电位器也不会降到0HZ,说柜子没有调好,难道是像上面说的设定频率下限?

楼主:
回复 网友K:
自动升那是现场的啊,电位器模拟压力表,没有动压力一直高于设定值,所以不会升啊,电位器值小于设定值就会升,现在升降是正常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用电位器模拟实际压力的输出要跟着动才好,电位器不动,说明压力不变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情况是,设定压力不变,实际压力上下浮动最终稳定。所以你还是带上实际的压力来调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