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同样的编码器 我接到ES2的X0 X1上时C251计数 但当我接到EH3上时C251一直都是零 DCNT C251 K0  这是为什么 望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先看一下PLC上X0 X1对应的指示灯在转运时是否有闪动;
另外计数器C251给定值不要设成K0,改K10000看一下;

网友B:
有不有其他处指令影响到了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方法都试过 编码器是闪的没有问题~~

网友A:
EH3系列高速计数C251与ES2并无区别,你的EH3是新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新的 但是有区别的 昨天看了一天手册 发现EH3使用编码器需要特殊继电器使能 问台达的客服还说不用 结果HHSC0 start使能之后就行了~~~

网友B:
看来对于C251的应用,ES2与EH3有稍许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