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水管堵了,这可能在国内是一个空白。

楼主(2015-11-12):
如图,管子堵上了,情况跟上差不多,以埋,估计的,现在是有疏通器,就是不往下面走,就是不会转弯,到达不了被堵的地方总是从地面上装出来。市面上还没有出现会选择方向的疏通器,有当是机器人,的比较贵,一般公司是不承受得起的。有没有方法,解决呢,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种情况是设计上的缺陷。现实中大小管道都会预留疏通的地方。

网友B:
弯头处  应该有个可以拧开的维修端盖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水管哪里应该是有弯头的,是除臭的,不可能没有的
如果没有的 话,就会产生异味

网友E:
我教你
上面另两个你想办法用布堵着并让人压着不要漏气
另一个你接水压高点的,用软管引来并插入管口,能插多深就多深并在管口用布堵实不让水倒漏出来,用水冲,不行加一条空压气管
这招不行你再找我,我还有很多方法

网友F:
管道没有绘制完整。
疏通器其实就是一个钢质弹簧,可以任意90度,60度甚至30扭曲的,需要旋转才能进去,如果疏通器进不去,请更换规格更加小的疏通器。

网友G:
看到过管道破损堵住的,挖开。

网友H:
在个早有了,
买几条泥鳅,放下去,一会儿就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个早有了,
买几条泥鳅,放下去,一会儿就通了。
好办法。

网友J:
4楼的办法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