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前一段做的设备,现在准备交货,伺服发现问题,问题是这样的,设备工作时,伺服电机是做不合格品击打用的,只要在触发后位移几个就击打一圈,设定值为2048个脉冲为一圈,试运行的时候,是连续运行,发现2049个脉冲太少,2050太多,估计在2049.4左右,没办法,调到4096个脉冲为一圈,连续试运行,发现4097少一点,4098多一点,没法在把脉冲数量调上去了,再调伺服电机速度不够,想知道一般这样是干扰照成的吗,如何减少干扰,在接I/O线的时候我已经分开走线,没和动力线一起,伺服动力线需要接滤波器吗,设备有两台1KW的变频器,谢谢

网友A:
看了有些复杂…

网友B:
呵呵;你的伺服电子齿轮比设定的问题;

楼主:
设32比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的伺服电子齿轮比设定的问题;
设置是32比1,4096个脉冲转一圈

网友C:
你设3200比100,然后细调分子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3200比100,然后细调分子就可以了吗。
谢谢喽,怎么就没想到

网友B:
电子齿轮比只要在1/50~500之间就可以了,没有限定分母一定是1;
所以你同x100也可以;
比台3200/100,然后想大了就3201/100;想小了就3199/100;
分子分母只要是整数最后的值在1/50~500就行,总可以计算出最佳的数值来;

网友D:
先把地线规范一下,在试试看。

网友E:
看回帖,则此处不是干扰问题;从32比1,到3200比100,微调的范围变大了。
看这些,对初学者有益。

网友F:
应该是初学者吧,没有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初学者吧,没有仔细看说明书
呵呵,MR-J2S伺服第一次使用。不过从事电气安装调试也只有两年时间,很多东西靠看资料一点一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