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变频器主板电压一个24V、一个5V的两台变频器装在同一台雕刻机上会出现一个问题:其中一台变频器的主板会失电,主轴自动启动的问题  有没解决方法让两个不同主板电压的变频器一起使用

网友A:
变频器的主板供电不是依靠RST三相电源输入之后,经过变频器内部的开关电源电路进行供应的吗?
怎么会需要独立供应电源进去?

其实两台不同供电电压的设备,也可以使用相同一个供电电源,市面上是有24V和5V两种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供应器。

网友B:
也没理解为什么另一台的主板会失电。

网友C:
说的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D:
说的不清不楚。最好上图片

网友E:
串连一个二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