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客户现场一台旧设备,其实保存还算是可以。只是变频器全是停产老款。据说这些变频器停摆已经有三年 了。
   关于这些很多年没用的变频器重新启用,之前在坛子里看到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当时有大神给出了办法;先给低电压通电一段时间,再给高电压通电;
   那么问题来了:我在客户现场只有三相AC380V,想给低电压,有什么办法可以在现场简洁有效。
    求求大神们支招!

网友A:
一火一零,先给二百二的干活!

楼主:
三相只给两相怎么给?

网友A:
220接任意两相输入

楼主:
这样的话变频器会报警不?

网友B:
单相一般接L1和L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会报警不?

网友A:
当然会了,但是你预热机器管它报不报警干什么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最好先用AC110V通电二个小时;
实在没有就直接上AC220V吧;
设备上AC220V找不到就搬到你办公室,再不行搬你家里总不可能没有AC220V吧;
通电2~3个小时,再接上AC380V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会报警不?
输入电压都不够,怎么报警?目的就是让电容器预充电,避免大电流充电导致电容器燃放烟花。

网友E:
每相串个60W左右的灯,空试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执行?是AC220V串,还是AC380V串?

网友F:
回复 楼主:
当然是380串了。

楼主:
串AC220V的,60W的灯泡?100W的可以不?

网友G:
三个灯泡一端接到U,V,W三个输出端,另一端连在一起,这样Y型连接。

网友H:
先接交流220的电源通电一段时间,这个会报警,但是不影响充电,期间注意观察变频器的状态,看看充电电阻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怎么看充电电阻值的变化?

网友H:
有没有发热很严重

楼主:
只是看看发热现象,有没有可以测量的办法

网友I:
学习了。这样从没搞过,因为没有碰到过。

网友J:
从头看到尾,希望能够留下点印象;
似乎仍未看到关于13楼的回复:灯泡如何串。

网友K:
回复 楼主:
功率越大越好,上电后用万用表监视直流电压是否缓慢上升,灯泡慢慢变暗,等面板亮了就可以判定基本没问题直接上电吧,不过运行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L:
找一个直流电源串接一个100W灯泡接入变频器DC+与DC-端进行预充电就行。

网友E:
60W左右,(40W,60W,100W)都可以,每相串,(电源进线有三相),各串一个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端。启动变频器测输出电压。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串AC220V的,60W的灯泡?100W的可以不?
当然可以了。

网友N:
其实这个话题以前很多热议,现在又提出来,还是老生常谈,方法很多,受限于现场条件,那就是先通单相电源,接变频器的输入任意两端,用变频器的监控参数或用万能表监控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直至出现稳定的根号2倍输入电压,再换成单相380V,继续监控直流母线电压,达到1.4倍输入电压,且稳定。再通3相380V,继续监控直流母线电压,还是1.4倍左右,稳定的状态,基本就充好了。充好以后,还要连续几个小时再去使用或断电即可。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从变频器的输入或输出侧接入三只灯泡(100W/220V),3只灯泡另外一端接3相电源,上电以后,灯泡是亮的,说明需要充电,什么时候,灯泡灭了,就说明充好了。继续连续通电数小时后,再使用。

网友O:
大家说的都很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P:
楼上的精彩回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