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有5台汇川变频器,要求它们所谓控制的电机转速一样且同步启停,原来电路是  有个电压给定器,所有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都接在电压给定器上,调节电压给定器的电压就可以调节电机转速,现在想改plc控制,怎么改,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什么plc,应该不难吧

网友B:
PLC控制其中一台,以这台的同步模拟输出信号控制下一台,以至类推,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没问题

网友A:
plc加模拟量输出模块更精准一些,用通讯控制可以省掉模拟量模块,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C:
还是用同步控制器吧;

网友D:
看以上回复,觉得同步控制器的方法可以,虽然我不了解它;其他方式,也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E:
如果控制系统中必须使用PLC的话,比如连接触摸屏,还要控制和采集其他的开关量的话,使用一体式PLC+模拟量单元扩展模块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同步控制器吧;
同步控制器?哪里有资料可以查?

楼主:
变频器输入 0-10V 电压,10V时电机转速最快.

网友G:
多种办法,但你用了个成本最高最麻烦的一种
1,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比如0-10V,主机同步其他4个没有问题。,
2,通过变频器485接口,祝变频器设成主站,其他4个设从站,用广播方式同步其他4台
3,5台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入端并联,

网友G:
如果非要用PLC,1,有多余485通讯口的话,就不需要模拟量模块了,
               2,可以用PLC的俩个Y端子,一个编程为加速,一个为减速,接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端,在变频器参数里将相应的开关量输入设置为加速,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