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威纶 触摸屏和三菱FX1n通讯时,屏控启动不起作用,而物理按钮可以,用FX3u也可以。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呵呵;大约你是想在HMI上控制PLC的输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想在屏上控制PLC的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想在屏上控制PLC的输入。
呵呵,输入X是不行的,要在plc上外围接线才可以,中间继电器M才可以有作用

网友C:
PLC的输入不可以用屏控制,这个输入由PLC的外接实际信号决定。

网友D:
楼主说,用FX3U也可以,不知是如何控制的,是不是也连触摸屏。

楼主:
用同样的触摸屏程序和梯形图,换到FX3u PLC,就可以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同样的触摸屏程序和梯形图,换到FX3u PLC,就可以控制。
不可能的,你在触摸屏上面写入X,点它是不起作用的,可以用中继M替代

网友E:
好像可以在编程软件里面强制改变X输入端口的状态,好像这个也只能是在软件上进行纯仿真的时候才能强制X端口的状态。
楼主不妨将成功改变X输入端口的实验图片上传看看?

网友F:
基础的理论不先学一下,一上来就折腾硬件软件。

网友G:
那么多的M点还不够你用的

网友A:
真喜欢折腾;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同样的触摸屏程序和梯形图,换到FX3u PLC,就可以控制。
不可能的,你在触摸屏上面写入X,点它是不起作用的,可以用中继M替代
好像是这样,

网友I:
楼主的想法可以实现,但要有点水平。自己写份协议,直接驱动编程口协议地址就可以实现,随便去驱动哪个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想法可以实现,但要有点水平。自己写份协议,直接驱动编程口协议地址就可以实现,随便去驱动哪个点。

强制?那楼主会发另外一贴“屏可以控制但是按钮不能控制”的帖子了。

网友I(2016-04-28):
楼主的这个问题不知道现在有没处理,在屏系统设置里面选FX2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