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日光灯有时候会短暂闪烁一会儿后又不会了,后来把灯开关拆开螺丝锁紧后反应还是一样,经使用人反应打印机一打印就会这样,可是我们上去后又不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十几盏都是这样的),求解《谢谢各位师傅的详细解答》

网友A:
是什么打印机,检查打印机的供电插座上的电源连接线,肯定有松动的地防了。

网友B:
查下打印机插座有没接地和一楼说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医院要打医药清单的那种打印机而已啊,插座的电源跟等的电源是分开的不同开关,跟这个有关系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用好好的,就是近段时间才老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医院要打医药清单的那种打印机而已啊,插座的电源跟等的电源是分开的不同开关,跟这个有关系么
估计是打印机的上级电源线路和照明的供电线路同属一个供电来源,然后就是上级总供电给打印机和照明的线路接线处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是同一个三相电源分出来的,只是不同路而已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打印机的电源是后放的,跟灯混到一路上了!

网友D:
短暂闪烁,是指点亮了的时候、还是没点亮的时候;若是前者,则如以上分析所说,有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E:
可能哪里有松动了吧,把线头全面紧一遍。

网友F:
得查查总零看看。类似故障我经手过。

网友G:
这有什么诡异的,很明显是日光灯供电线路有松动造成的,稍有点电工经验的都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H:
还是想想怎么解决故障吧。哪来这么多诡异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恩,没说诡异估计没什么人关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吧,严重经验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F:
觉得是总配电箱有什么线松动引起,但是这个箱子里的每个螺丝我们上个月才全部紧了一遍

网友I:
电源虚接不实,负荷过大特容易出现电压不稳。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周一好好查查,谢谢大家了

网友J:
看看打印机里面有没有电缆破皮的呀,有没有瞬时短路的可能。

网友K:
技术没有诡异的说法,只能是自己不理解

网友L:
不晓得应该解释楼主的问题,看楼上都已经很好解释了
其实有时候,就是不了解,所以不太容易说清楚

网友M:
破车怕主人,搞维修的旁边一站就好了。

网友N:
打印的时候测下电压看看!

网友O:
简单问题说诡异,我看楼主真诡异

网友P:
多半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Q:
灯闪烁应该是电压不稳定
不开打印机,灯没事。
  有漏电开关,如果打印机线路有破损会直接跳,但如果像上楼说的接线松动,为什么不打印又可以了呢?我也有点费解

网友R:
证明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S:
也可以试着把打印机插座调一根相线试一下,或把打印机插座单独用线试一下,就知道是那儿的问题,可能是线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T:
引用 网友F:
得查查总零看看。类似故障我经手过。
嗯有道理,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