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以前做的设备,一些轴转动的距离或者角度,都是直接在触摸屏里输入脉冲数来调整,现在想改成直接调整距离或者直接角度,想问下要怎么修改程序?三菱3u或者基恩士kv的都可以。

网友A:
把触摸屏的设定长度与脉冲数调整对等关系,主要在于伺服的电子齿轮的计算,看下说明书

网友B:
原来是将距离或角度转换成了脉冲数输入,现在是输入距离或角度的值,由机器转换为脉冲数;想来,计算过程差不多吧。
不过,我只是想象;还是参考楼上的建议吧。

网友C:
这就是数学运算的问题,原来是脉冲数输入,内部计算长度,现在是直接输入长度,原程序不变,试试输入的长度在屏里先换算成对应的脉冲数再去输入源程序处理。

网友D:
原来是输入脉冲数,现在是长度,可以在程序里做一段长度转换脉冲数的指令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乘以x  除以y的意思
具体看你的设备了

网友F:
就一个系数的问题;搞定脉冲与距离的比例关系;

网友G:
不会读的书比我还少吧?五年级的数学题呢

网友H:
简单地说就是乘除运算而已,

网友I:
举个例子,滚珠丝杠转一圈前进5mm,
伺服电机转一圈360℃,
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综上所述,10000个脉冲     =   360℃    =  5mm这么个关系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举个例子,滚珠丝杠转一圈前进5mm,
伺服电机转一圈360℃,
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综上所述,10000个脉冲     =   360℃    =  5mm这么个关系

很好

网友K:
好像我的儿子已经会计算这个玩意了!
他还在小学呢

网友G:
说实话,如果这个都不会计算转换,这个PLC也不用学了,因为程序里面这种运算太多太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不会读的书比我还少吧?五年级的数学题呢
吴工,他应该不是要的是计算方式,是要一个程序范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