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3):
一台百盛精机的数控铣床换了系统主板,系统是凯恩帝K100M4的,其他都设置好了,就是无法调出工件坐标系G54到G59这个画画,不知道要设置哪个参数才能把这功能打开,望知道的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太高深了,期待楼下的正解……!

网友B:
自己搞就先看手册,搞不定就联系下系统生产商。不知主板哪供的货?
上几个画面嘛.

网友C:
直接联系KND公司就行了。我查看了参数,里面没有提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