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待机时啪响一声,再上电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5-11-13):
南方安华7.5KW变频器待机时啪响一声,再无显示,拆开测量直流母线电压590V,主板指示灯不亮,面板无显示,求助是什么原因,从哪里下手查,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出问题了把

网友B:
先修开关电源,恢复供电系统。

网友C:
预充电电阻坏了,模块坏了可能

网友D:
主板指示灯不亮、面板无显示,应当可以先查电源。
有相关部分电路图或原理框图等,会便于检查;另外可以看看该论坛上的,变频器维修的一般知识介绍。

网友E:
先测量模块里面的整流桥和逆变单元是不是好的,再测量板子。

网友F:
楼主还是让专业人员来修吧

网友G:
楼主还要把这个送到维修中心处理的好。

网友H:
开关电源的问题,应该是短路故障

网友I:
不显示了,直流有电压。那还是内部的控制电源坏了。直流母线590V?太高了吧?把内部的开关电源搞炸了?

网友J:
直觉楼主这个最好是送修

网友K:
南方安华,与汇川想似

网友K:
直流母线700V炸机的都不是好机

网友L:
咸工的文章介绍了,正看到这,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变频器有485通讯,是我向厂长要来的,想着要是小毛病自己能修好的话留着学习玩,修不好就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变频器有485通讯,是我找厂长要来的,想着要是小毛病能修好留着学习用,大毛病就算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那检查结果如何呢?重点看电源部分,其实,维修变频器最重要的是得有该变频器的硬件电路图,否则,盲人摸象就瞎蒙了。很盲目,修好了也存在隐患。

网友N:
开关电源部分,刚修了一个mm440,一个现象,换了两个电阻,一个开关管,自己修找出毛病,配件的购买也是个问题

网友O:
不懂不要乱碰,,还是找专业的吧

网友P:
电源驱动板的故障  先查电源

网友Q:
先看看模块坏没?

网友J:
看到楼主的另外一个帖子了,应该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