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3):
各位大虾好,在下工控新手一枚,做DCS系统热控设计时,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业主要设置厂外实时显示屏,
不知道该怎么配置,麻烦有没有大虾指点一下,看这个系统是怎么配置和连接的。

补充:我在想,是不是我要配一个电脑,带两个屏幕,一路放在本地,一路接室外显示屏(就当是一个显示屏),那是不是要购买LED编辑软件,关键是SIS信号提取是怎么实现的?

客户要求如下:

在厂外设置环保达标排放实时显示屏,信号取自sis系统,所需显示排放指标暂按下表:

显示系统的主机、室外防雨型LED显示屏(宽×长:1m×1.5m)

网友A:
原来的DCS系统显示上述内容的设备是什么?DCS工控电脑主机所连接的液晶显示器?还是DCS工控电脑主机所连接的专用点阵式LED广告牌类型的显示器?
还有厂外安装的位置离DCS中央控制室有多远?10米?20米?

楼主:
原来的DCS,用的是和利时,有自己的服务器,和工程师站,操作员站,都是DELL工用计算机标配

系统配置图如下:

厂外的显示器距离有100米左右,肯定得用光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回复,
DCS是和利时,有自己的服务器,和工程师站,操作员站,都是DELL工用计算机标配

系统配置图如下:

厂外的显示器距离有100米左右,肯定得用光纤

网友B:
买一个户外显示屏,卖屏的会帮你搞定!
但是你需要把需要显示的数据可以让显示屏软件采集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打电话咨询了一个其他电厂的人员,大致的意思是,
在门卫加一个操作员站,DCS做一个表格显示数据的页面
在操作员站电脑上装一个LED显示软件,
LED显示软件就是一个“实时截图窗口”(大概是,有一个选择框,选择框里的内容就是户外的显示内容),
这样,这个操作员站就只保持这个页面不动,用作户外显示了。。
我自己也绕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打电话咨询了一个其他电厂的人员,大致的意思是,
在门卫加一个操作员站,DCS做一个表格显示数据的页面
在操作员站电脑上装一个LED显示软件,
LED显示软件就是一个“实时截图窗口”(大概是,有一个选择框,选择框里的内容就是户外的显示内容),
这样,这个操作员站就只保持这个页面不动,用作户外显示了。。
我自己也绕着了
此工程确实麻烦,因为需要新增一台电脑,电脑上也要安装和利时的软件,进行接入DCS控制系统的内部采集数据并运算出显示的内容出来,搞不好还要进行DCS系统软件的二次研究和开发。
楼主要是对和利时的DCS系统的软件一窍不通,还是请高人解决吧。

网友B:
在上海的话,我给你解决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先,目前已经搞定了,
就是增加一个操作员站,只做厂外显示屏的主机用
然后在这个操作员站上用LED屏软件,自动捕捉屏幕外传,就可以了

网友C:
不会,,只能来学习啊

网友D:
DCS系统我也不懂,有资料和介绍的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