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3):
现有项目要求采用某种产品扫对最大管长8米、直径240-1420毫米的钢管进行扫描,由于钢管的位置是任意摆放不确定的,所以用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生成钢管轨迹,并传送给机械手进行沿着钢管轨迹方向的运动,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产品可以推荐,或者好的方案可以实施的?请大神赐教~~

网友A:
上工业相机视觉控制系统吧,比如康耐视,无论运动多快的钢管,都能进行抓拍与跟踪,请联系官网授权的经销商,费用嘛,请准备20W~50W左右的RM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业相机的拍照范围没有限制么?这么大的工件能拍下来么?个人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业相机的拍照范围没有限制么?这么大的工件能拍下来么?个人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请赐教,谢谢!
确实没有注意,竟然有直径高达1.4米,长8米的管道进行活动位置抓取?
建议还是想办法做定位抓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