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3):
这个移位指令对吗?是不是应该把mw0换成mw1呀!才能使m1.0-m1.7依次置1呀!
还有这m是有记忆的是不是初始化程序开头加个初始化把m1.0-m1.7复位置0

网友A:
网络2 i0.0得电M1.0复位始终为0和移位指令不会执行
正解:开头加个初始化把m1.0-m1.7复位置0,m1.0置1,
网络2 i0.0和上升沿P控制左移。
MW0=M0.7 ... M0.0八位+M1.7 ... M1.0八位。共十六位按顺序摆放
MW1=M1.7 ... M1.0八位+M2.7 ... M2.0八位。共十六位按顺序摆放

网友B:
程序可以正常执行,可以通过跟踪运行查看二进制的MW0的值,应根据要求是否需要对MW0置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