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3):
哪位大神知道施耐德M218扫描周期如何读取

网友A:
没有见过在编制PLC的用户程序的时候,需要读取CPU的扫描周期的。CPU的扫描周期是非常之短暂的,大约在几毫秒左右,扫描一次完毕,就在程序内部更新一次输入输出端口的状态或者通讯中数据传输的状态。

网友B:
或者,看看有不有寄存器 有其数据。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软件在任务配置里边可以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