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输入 这两种接法都对吗?

楼主(2015-11-13):
差动输入的FP+ FP- 可以随便接吗?有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A:
明显是不行呀。下面那个正确。有极性的。正负必须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了 难道FX2N-10PG说明书上的错了?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图解释不通,发光二极管正能是正向导通才对呀。反向截止是必然的。你可以问问厂家,是不是说明书笔误了?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B:
需要查证FX2N-10PG的输出端子没画错,右边部分可能只是个示意(不是说可以错);
右边部分是否笔误,还可以找相关资料对照(如不同版本的手册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下松下的伺服也是这样画的

网友C:
示意图嘛,过了双绞电缆以后一般也就胡乱画了,实际接线要按端子的正负一一对应的,不必纠结它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3Q

网友B:
可以查一下M26LS31的资料,以帮助了解;先不认为其错,而是问为什么。
能够确认错了,再说。

网友D:
要分正负的!

网友E:
接上一试便知,况且接反了也不会损毁。自动手长记性。

网友F:
那个屏蔽层是个示意图,确实也是没画得很仔细

网友G:
示意图,可能也不必纠结。

楼主:
好的 我试下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有可能并没有画错,“+”“-”只是端子的标记(依据内部元件标记而来),不表示信号确定的极性(例如可输出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