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3):
请教大侠们,三菱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实现多段速呢?

网友A:
伺服驱动系统是高精度定位的产物,用来做设备的调速装置?土豪啊!

网友B:
先确认是伺服不是变频器;
是伺服那工作在什么模式下?定位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
最基本的条件讲清楚了,别人才能帮你解惑;

网友C:
还有你准备用三菱哪个系列的?

网友D:
说清楚些啊

网友E:
也许用伺服本身实现多段速控制会更简单经济。

网友F:
看了2楼、3楼的回复,应当就有个大致的理解了;不知是在什么应用场合。

网友G:
见过一次用安川伺服 速度控制的

网友H:
我们做汽车玻璃涂胶,就是模拟量控制速度